微分方程求解

楼主(2020-08-13):
我最近在做四阶龙格库塔算法的微分方程求解,求大神分享代码,感谢!

网友A:
function yout = runge_kutta(fun,t,yin,varargin)
t_interval = t(2)-t(1);
k1 = t_interval*fun(t(1),yin,varargin);
k2 = t_interval*fun(t(1)+t_interval/2,yin+k1/2varargin);
k3 = t_interval*fun(t(1)+t_interval/2,yin+k2/2,varargin);
k4 = t_interval*fun(t(1)+t_interval,yin+k3,varargin);
yout = yin+(k1+2*k2+2*k3+k4)/6;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nction yout = runge_kutta(fun,t,yin,varargin)
t_interval = t(2)-t(1);
k1 = t_interval*fun(t(1),y ...

谢谢大佬,我先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