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xdesigner中两个电源标号无法连接在同一网络上,比如3v3网络和vdd相连报错怎么办?

楼主(2020-08-13):
在dxdesigner中两个电源标号无法连接在同一网络上,比如3v3网络和vdd相连报错怎么办?地网络也是,通常用0欧电阻连接数字地和模拟地。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
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
两个电源符号可以连接到同一个网络上码?不能把,通过0欧姆电阻连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