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款三极管恒流灯带,经常出现某一组特别亮的情况,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20-08-13):
设计了一款三极管恒流灯带,经常出现某一组特别亮(电流特别大)的情况,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感谢!
  参数:输入DC24V,5颗发光管串联,第一颗电阻贴68K,后面电阻43欧,三极管型号:J3Y/Y1。

网友:
    原理图看一下,具体线路看到才能够分析出来。

网友:
    可以先在这个亮点电源接电容试试看,估计是产生谐振了,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