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都用什么方法解决PCB设计的DFM,DFT问题?有什么标准没有?具体怎样做比较...

楼主(2020-08-13):
请问大家都用什么方法解决PCB设计的DFM,DFT问题?有什么标准没有?具体怎样做比较好?请教大神,非常感谢!1 C1 A" r- i$ Y( G8 `

网友:
DFM主要是针对自己公司的产品特性和机器设备状况制定设计指引供R&D参考,并且检查设计是否遵循设计指引。

网友:
PCB内部检查控制表,用于PCB板设计内部DFM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