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的问题

楼主(2020-08-13):
我有个问题。这是一个元器件的手册里的封装信息。
是不是说,元器件的封装,PCB板子上的焊接封装,比实际芯片封装稍大。
以前没见过手册这样写,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是的, 封装外形图POD, PCB封装尺寸,  手动焊接的话,可以画的大一点,SMT的话,可以画的小一些。 根据板子密度,选择合适封装尺寸就可以了  有的手册里会给建议尺寸,有的不会。。看心情

网友:
    如果是大厂你还是按照SPEC的要求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最少出了问题可以不用背锅。文件就是你的安全帽,你的挡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