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保护四性

楼主(2020-08-13):
1、可靠性

  可靠性是指保护该动作时应动作,不该动作时不动作。为保证可靠性,宜选用性能满足要求、原理尽可能简单的保护方案,应采用由可靠的硬件和软件构成的装置,并应具有必要的自动检测、闭锁、告警等措施,以及便于整定、调试和运行维护。

  2、选择性

  选择性是指首先由故障设备或线路本身的保护切除故障,当故障设备或线路本身的保护或断路器拒动时,才允许由相邻设备、线路的保护或断路器失灵保护切除故障。

  3、灵敏性

  灵敏性是指在设备或线路的被保护范围内发生故障时,保护装置具有的正确动作能力的裕度,一般以灵敏系数来描述。灵敏系数应根据不利正常(含正常检修)运行方式和不利故障类型(仅考虑金属性短路和接地故障)计算。

  4、速动性

  速动性是指保护装置应能尽快地切除短路故障,其目的是提高系统稳定性,减轻故障设备和线路的损坏程度,缩小故障波及范围,提高自动重合闸和备用电源或备用设备自动投入的效果等。

  继电保护四性的先后顺序

  1、可靠性

  2、灵敏性

  3、选择性

  4、速动性

  继电保护四性的矛盾

  (一)灵敏性和可靠性是相互矛盾的。

  如果要满足灵敏性,保护动作定值就不能定的太高。但是保护定植如果太低,保护可能就不可靠。例如过负荷时,在受到扰动时保护就动作了。

  (二)选择性和速动性是相互矛盾的。

  电流保护一般分为三段式保护,其中三段有个配合的问题,靠保护定植的不同和时间的不同来配合。这样就需要靠时间躲避保护区域交叉的问题,例如一段保护时间200毫秒,二段一般取500毫秒,当一段失灵的时候要靠二段来动作,500毫秒的时间无法满足速动性的要求。

网友:
灵敏性是指在设备或线路的被保护范围内发生故障时,保护装置具有的正确动作能力的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