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楼主(2020-08-13):
RT,正常工作时,光的接收端应该和发射端的25HZ一样的频率,但是偶尔工作的时候,接收端的输出频率变的和市电50HZ一样了,搞了很久不明白为什么,求大神指导(光耦EL817)

网友:
    你这图不对吧~你的那个光耦应该不能交流供电吧~应该在R1附近加一个二极管和电容将交流变成直流才可以吧~
不然在交流信号信号下半个周期的时候光耦不能工作,那就是50HZ了。

网友:
    楼主的图有不足之处   对此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固态继电器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