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画蛇形走线元件封装

楼主(2020-08-13):
pads如何画蛇形走线元件封装:
比如用PADS画一个引脚的蓝牙天线或者2个引脚的天线,天线铜箔是蛇形走线的。

网友:
    这属于异型焊盘了

网友:
    异型焊盘,一般我是使用铜皮来做的,然后和焊盘关联,铜皮就变成焊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