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请问有没有FPC柔性板的设计教程啊??

楼主(2020-08-13):
    最近公司要做柔性板,但我之前没做过,请问有没有AD软件设计FPC柔性板的教程和设计时该注意的地方呢??

楼主:
    然后大家在外发柔性板时,一般都是选用哪些厂家做呢??

网友A:
    我用的是PADS画,设计跟普通PCB相同,输出GERBER文件,说明厚度,一般我使用0.12MM

网友A:
    供应商直接到阿里巴巴上找吧

网友B:
    参考学堂视频课程《基于DFM和SI的刚挠板实战设计》:https://edu.eda365.com/my/course/3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学堂视频课程《基于DFM和SI的刚挠板实战设计》:https://edu.eda365.com/my/course/36.html

    哇,多谢,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应商直接到阿里巴巴上找吧

好的,多谢

网友(2021-02-24):
    FPC和PCB都可以用AD设计的,其实FPC设计和PCB是一样的,只不过生产工艺不同罢了

网友(2021-07-14):
    设计还是跟正常的一样。只是看你的软排线是怎么出的,然后出好PDF档进行说明厚度。
软板设计中,铺铜需要把铜皮改成网格状的,信号也不能太密集。不然软板会太硬,到时候不太好折叠也会损害到线路。
软板长度不宜过长但是需要预留一点点长度。

网友(2021-08-15):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PADS画,设计跟普通PCB相同,输出GERBER文件,说明厚度,一般我使用0.12MM

    我的方法也是跟你说的一样,用PADS画板,输出GERBER,在要求上说明是FPC,厚度基本都用0.1~0.12MM,再有就是说明补强板总厚度,一般为0.3MM,这个要看配合的FPC座子要求,也有0.2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