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的端口和端口号

楼主(2020-08-13):
平时经常会听人说「打开了80号端口」,为了安全「不要打开多余的端口」等等。那么,这里的端口或者端口号是什么呢?

首先,「端口」是TCP或者UDP上使用的概念,经常被比喻成「窗口」。而且,端口号也被比喻成窗口编号。

举个例子,比如去邮局汇款时,并不是每个窗口都可以汇款的,只有特定的窗口才能办理汇款业务。所以,每个窗口都会编号。

端口号和上面的情况类似,比如,Web服务器通过HTTP接受通信的时候,是通过Web服务器的80号端口来通信的。

同样,SMPT使用25号端口来通信,SSH使用22号端口来通信。所以把端口当成「通信的窗口」来考虑也不错。

此外,客户端也是用端口来通信的。但是,服务端的端口号基本都是固定的,客户端的端口基本上每次通信时都会变。

虽然说服务端的端口号都是固定的,实际上只要去配置的话,也可以用其他的端口号来通信。但是,「有的服务器用25号端口来接受HTTP请求,有的服务器用80号端口来接受HTTP请求」的话,

那么每个服务器使用的端口号会显得很零乱,没有规律,自然就会带来混乱。因此,服务器上的端口号做了一定程度的规定。这些被规定的端口号被称为「Well known ports」。

几乎所有的服务器都是使用「Well known ports」来进行通信的。前面提到的「SSH服务用的22号端口,HTTP服务用的80号端口」都是Well known ports。

Well known ports  0-1023
Registered ports  1024-49151
Dynamic and/or private ports 49152-65535

Well known ports是由「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 (IANA)」这个组织管理的。IANA这个组织除了管理Well known ports之外,还专注于IP地址和域名等的标准化。

网友:
虽然说服务端的端口号都是固定的,实际上只要去配置的话,也可以用其他的端口号来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