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系数

楼主(2020-08-13):
两个电阻的温度系数为±10ppm,串联后温度系数是多少?怎么变化?

网友A:
可能抵消变小,也可能叠加变大,还有可能会不变。  温漂曲线不重合,变化趋势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抵消变小,也可能叠加变大,还有可能会不变。  温漂曲线不重合,变化趋势更多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这样子会不会好一些,比如1R的电阻,用2颗一串,2串一并,共4颗合成的1R,比同样单颗的1R,温漂的减小的概率会不会大一些

网友:
    应该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