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坐标

楼主(2020-08-13):
    咨询一下  焊盘坐标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面四位吗  我看只能显示到3位 因为是建库元件的 所以位置要比较准确

网友A:
    用英制吧!很多IC脚间距都是用英制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英制吧!很多IC脚间距都是用英制得!

图纸就是公制的

网友:
    小数点后两位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