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R2101s驱动N管modfet,这个下臂又什么用?

楼主(2020-08-14):
这个上管直接用pwm驱动,不就可以直接调压了吗。为什么还要个下管,下管又什么用。如果用pwm互补带死区输出,又什么用呢?

网友:
你说的只有一个管子电流方向是固定的(dcdc中同步整流也可能用到,但是一般集成在ic内部)。但是这个电路一般用在电流方向不固定的应用中,比如电机的正转和反转。
这个电路应该也只是一半,应该还有一个和它对称的部分。
百度H桥电路工作原理,应该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
半桥驱动电路,下管的作用是Q2导通时构成完整回路给自举电容C8充电,C8的作用是维持Q1开关导通

网友:
不确定是不是考虑了过冲和振铃的情况

网友:
Q1导通,Q2guan闭,Q1观闭,Q2导通为电感提供续流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