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问题

楼主(2020-08-14):
下图,在画原理图自己创建的元件,元件脚连接不上导线,求指导

网友:
新创建的元件,为啥元件脚连接不了呢?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7&fromuid=18052
(出处: EDA365电子论坛网)

网友:
    原价库的引脚反了,转个180度就好,重新调整一个零件库的图

网友:
    你那个明显管脚的端点方向反了,

网友:
    封装画的就这样吧

网友:
    画封装时引脚反向放反了,,,带四个小白点点的才具有电气连接属性

网友:
    引脚转1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