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串发热严重

楼主(2020-08-14):
下图中, 芯片输出最大电流可达1A,实测只有660MA,3V灯珠6个1串,工作几分钟芯片就过热保护了,怎么解决?

网友:
算算效率是否正常

网友:
    LED自身的阻抗很小,要用的话要在芯片输出和灯珠之间串个电阻限流吧

网友A:
1. 器件发热不是看电流的,是看功率。
2. LED控制器本质上是个恒流dcdc。
3. 输出3V*6*660mA=11.88W。
4. 按效率75%算。那么dcdc功率损耗11.88/0.75*0.25=3.96W。
5. 这个大约4W功率需要由dcdc转换器承担,其中的主要部分是电感和芯片(mos管)。你认为芯片不应该热吗?

网友:
    你用的是 SOT89-5 的封裝,底下有散熱用的 Exposed Pad,想辦法接到大片接地銅皮當散熱片。

    再不然就是芯片上要貼散熱片!

网友:
    Analog Device ADL5545 可以當參考!

网友:
    叫熱傳來建議,評估一下散熱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器件发热不是看电流的,是看功率。
2. LED控制器本质上是个恒流dcdc。
    3. 输出3V*6*660mA=11.88W。
    4. 按效率75%算。那么dcdc功率损耗11.88/0.75*0.25=3.96W。
5. 这个大约4W功率需要由dcdc转换器承担,其中的主要部分是电感和芯片(mos管)。你认为芯片不应该热吗?

    那做好散热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做好散热就可以了吗?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4w的功耗,不外置散热器估计搞不定。

网友C:
    这个芯片最高效率能到97%,看看电路形式提高效率吧

网友:
    效率加散热吗

网友:
    按功率来说,不如在电路上串联电阻减少电流,从而减少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最高效率能到97%,看看电路形式提高效率吧

        这个说法完全不考虑实际情况。一般来说,输入输出压差在dcdc效率中占主要因素(次要因素才是元器件选择和pcb处理)。可以去看看芯片手册中的效率曲线,效率随着输入电压升高都是降低的。90+效率一般都是在输入输出压差很小时才有。
    如果要把效率搞到90+,那这个图纸的输入估计要降到20v左右。那么前面就要增加一级dcdc(或用功率电阻)。
    假设两级的效率都能到90,算下来总效率0.9*0.9=0.81。这点效率提高对整个pcb的功耗降低没多少帮助。
        两个效率90+的电路串联实质效果就是把4w功耗通过两部分电路分担,但是成本估计上升不少。还不如选个散热器实惠。

网友:
    你这个设计最大输出电流只有333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