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entor里面pin delay在哪设置?

楼主(2020-08-14):
请问mentor里面pin delay在哪设置?感谢!

网友:
    这个以前7.9.5我们是借助的skill导入的。

网友:
    如果芯片管脚少的话也可以直接敲

网友:
    也可以从excel里面直接copy。

网友:
    文本格式txt的,注意文本里名称与板子上器件名称是否一致。然后在ces里导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