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式水温表传感器的识别与检测

楼主(2020-08-14):
(1)水温表传感器的识别

  热敏电阻式水温表由热敏电阻式水温传感器和双金属片组成,如图1所示。这其中,热敏电阻是水温信息的 发送件,双金属片电热丝为接收件,二者串联。发送件即水温传感器安装在水道中与冷却水接触,当水温低 时,热敏电阻值高,在回路中电流较小,电阻丝的发热量小,双金属片稍有弯曲,指示针在低温区(C区) 。当水温高时,热敏电阻值小,通过回路的电流较大,电阻丝的发热量较大,双金属片弯曲变形较大,指示 针指向高温区(H区)。

  水温表使用的水温传感器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它安装在缸盖水套中,水温表用水温传感器如图2所示。

1热敏电阻;⒉信息发送件;3双金属片;⒋指示针;5信息接收件                       1热敏电阻;2一导电套;3导电弹簧;午铜接头;s-g管;6端钮;⒎导电杆;8导线

  水温表用水温传感器,其接线端与水温表相接,另一端通过传感器外壳搭铁。

  (2)水温表传感器的检测

  在发动机水温低时,水温表水温传感器输人ECU的水温信息使空燃比变浓,从而使发动机工作稳定,如果此 时水温传感器不发生冷机状态信息,将会使空燃比变稀,导致发动机运转不正常。同样,如果暖机后发出冷 机信息,则将使空燃比变浓,发动机工作也不正常。

  水温表检测内容如下。

  ①水温表性能检查。拆下水温表水温传感器连接线,打开起动开关,水温表应指示COOL(冷)位置。

  ②按图3所示,拆下水温表的一条线,然后接一只4W/12V灯泡,并使接线一端搭铁。

  图3  检查水温表

  ③打开点火开关,检查灯泡是否亮,水温表指示针是否指向位置。如果灯泡不亮或水温表不指示,说明水温表工作不良,应进行检查或更换。就车测量水温表各接头电阻,如图4所示,即可判断水温表工作是否正常,水温表接头电阻值如表1规定值。

  ④水温表传感器电阻的检查。就车检测水温表水温传感器时,应先拔下传感器接头,用万用表R×1挡,按图5所示方法,测量水温在不同温度时的传感器电阻值,其值应符合表2规定。

  单件检查水温表水温传感器应按图6进行。测量时,使水温逐渐升高,同时用万用表Ω挡测量传感器接头两端子间电阻值,测量结果应符合表2规定。如果与表2规                                     图6 水温表用水温传感器电阻值的测量

                                                                                                    1温度计·2水温传感器;3万用表

  表2 水温与电阻值的对应关系

网友:
这其中,热敏电阻是水温信息的 发送件,双金属片电热丝为接收件,二者串联。发送件即水温传感器安装在水道中与冷却水接触,当水温低 时,热敏电阻值高,在回路中电流较小,电阻丝的发热量小,双金属片稍有弯曲,指示针在低温区(C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