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V8.0 可以自定义快捷健吗?

楼主(2020-08-14):
CAM350 V8.0 可以自定义快捷健吗?怎样操作???

网友:
好像是哪个版本以上的可以自定义

网友:
好像CAM350 V8.0 以上版本才可以自定义快捷健

网友:
    在菜单栏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点customize 进入。选择keyboard 选项,在Category里选择命令所在的菜单,在Commands 里选择命令,在Press New Shortcut 里输入所要定义的键,点击Assign 完成。可设置任意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