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铺铜/敷铜?为什么有些是双面铺地的,有些不是?

楼主(2020-08-14):
为何要铺铜/敷铜?为什么有些是双面铺地的,有些不是?

网友: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只针对电源板吧

网友A:
    一般铺铜有几个方面原因。
    1、emc.对于大面积的地或电源铺铜,会起到屏蔽作用,有些特殊地,如PGND起到防护作用。
2、PCB工艺要求。一般为了保证电镀效果,或者层压不变形,对于布线较少的PCB板层铺铜。
    3、信号完整性要求,给高频数字信号一个完整的回流路径,并减少直流网络的布线。当然还有散热,特殊器件安装要求铺铜等等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铺铜有几个方面原因。
1、emc.对于大面积的地或电源铺铜,会起到屏蔽作用,有些特殊地,如PGND起到防 ...

感谢大神的回复,太详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