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开一个V形槽,在altium designer里面怎样操作啊?

楼主(2020-08-14):
要开一个V形槽,在altium designer里面怎样操作啊?

网友A:
    是为了拼版还是只开槽?拼版建议在板形之间留5~10mil距离,为了不伤板。

网友:
    机械层画一条线,边上注明V-CUT 注意线一定要直线,V割只能做直线(而且半边到板边,不能做一半)

网友:
    只要确保铜箔与板边之间不小于0.4mm,就不需要留5~10mil距离,拼板时板框与板框直接重叠就行。
    放个V-CUT字样,厂家自然就做V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为了拼版还是只开槽?拼版建议在板形之间留5~10mil距离,为了不伤板。

不是拼板,是开槽

网友(点评):
design---board shape----define board cutout 画好后,更新一下铜皮就好

网友:
    做个boardcutout,再在机械层也加个同样的框还有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