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ystem] Failed to activate service 'org.freedesktop.systemd1': timed out

楼主(2020-08-14):
1.树莓派最近SSH登录要等待20秒左右,检查了SSH配置,DNS和GSS是关的。
UseDNS no
GSSAPIAuthentication no

2.ssh -v查看卡在 Entering interactive session状态20秒。
debug1: Entering interactive session.

3.查看log看到很多:
Feb 24 10:53:14 Raspberry dbus[489]: [system] Failed to activate service 'org.freedesktop.login1': timed out
Feb 24 10:53:14 Raspberry dbus[489]: [system] Failed to activate service 'org.freedesktop.systemd1': timed out
Feb 24 10:59:34 Raspberry sshd[1658]: pam_systemd(sshd:session): Failed to create session: Activation of org.freedesktop.login1 timed out

4.网上搜说重启systemd-logind,重启dbus,都试过了,systemd-logind还是起不来。
systEMCtl restart systemd-logind

5.重启过几次系统,systemd-logind还是启动不起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重装树莓派系统解决了,估计是装什么软件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树莓派系统解决了,估计是装什么软件引起的。

可能吧,郁闷的啊,不想重新安装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