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式车内、外空气温度传感器的识别与检测

楼主(2020-08-14):
(1)车内、外空气温度传感器的识别

  车内、外空气温度传感器用于测量车内、车外的空气温度,为汽车空调控制系统工作温度的控制提供信息。车内、外空气温度传感器用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制成,图1为车外温度传感器的结构与特性。当车外空气温度发生变化时,传感器的电阻值发生变化,温度升高时,电阻值减小;温度降低时,电阻值增大。

  图1   车外空气温度传感器的结构与特性

  车外空气温度传感器与车内空气温度传感器在空调系统中与电位计串联,当车外空气温度变化时,车外空气温度传感器的电阻值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时,空调控制系统起动空调压缩机运转,保持车内温度恒定在设定范围。车外空气温度传感器一般安装在汽车前部,如图2所示;车内空气温度传感器有两个,一个安装在驾驶室内仪表板下面,另一个则安装在后挡风玻璃下面,如图2所示。

  车内、外空气温度传感器接头端子与ECU的连接电路如图3和图41所示。每个传感器接头端子有两条线与ECU连接,一条是信号线,一条是地线。

图2 汽车空调自动控制系统各种传感器的安装位置
  1车外空气温度传感器;2车内空气温度传感器(前);3日照传感器;⒋控制板;5后控制板;⒍车内空气温度传感器(后);7-电脑;8功率伺服机构

  图3 雷克萨斯LS400轿车车内温度传感器与ECU连接电路                                         图4 雷克萨斯LS400轿车车外温度传感器与ECU连接电路

  (2)车内、外空气温度传感器的检测

  当车内或车外空气温度传感器连接电路发生断、短路故障时,空调控制系统将不能按车

  (a)结构

  空调器控制器总成内、外空气温度信息控制空调器的工作,室内温度不能保持恒定·空调系统发生故障,这时应检查车内、外空气温度传感器,判断工作状况。雷克萨斯LS400轿车车内、外空气温度传感器的检查内容如下。

  ①车内空气温度传感器的检查。拆下仪表板下连接板,拔下传感器连接器接头,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连接器接头端子1和2之间的电阻,如图5所示,在25℃时,电阻值为1.6~1.8kΩ;在50℃时,电阻值为0.5~0.7kΩ,而当温度升高时,电阻值应逐渐降低。

  ②车外空气温度传感器的检查。拆下汽车散热器护栅,拔下传感器连接器接头,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连接器接头端子1和2之间的电阻,如图6所示,在25℃时,电阻值为1.6~1.8kΩ;在50℃时,电阻值为0.5~0.7kΩ,而当温度升高时,电阻值应逐渐降低。

                      图5 车内空气温度传感器的检查                                                                            图6 车外空气温度传感器的检查

网友:
当车外空气温度发生变化时,传感器的电阻值发生变化,温度升高时,电阻值减小;温度降低时,电阻值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