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个寻找欧式距离最大的像元坐标程序,运行中却报错,请大神指导

楼主(2020-08-14):
写了一个程序,用来寻找欧式距离最大的像元坐标,运行中却报错:赋值具有的非单一 rhs 维度多于非单一下标数,报错代码为:D(i,j)=h*(oj-1)+oi;希望大家指点一下错误,谢谢!代码如下:
  • clc;
  • close all;
  • %%
  • load test2.mat;
  • data=s;
  • [h,w,c]=size(data);
  • f=reshape(data,[h*w,c]);%重塑矩阵
  • MEI=zeros(h*w,1);%MEI矩阵
  • C=zeros(h,w);%距离矩阵
  • D=zeros(h,w);%存放d(x,y)
  • E=zeros(h,w);%存放e(x,y)
  • A=pdist2(f,f);%计算1像元到其他像元距离 边界
  • for i=2:h-2
  •     for j=2:w-2
  •         %计算每个像元到其他八个像元的累积距离
  • C(i-1,j-1)=A((j-2)*h+i-1,(j-1)*h+i-1)+A((j-2)*h+i-1,j*h+i-1)+A((j-2)*h+i-1,(j-2)*h+i)+A((j-2)*h+i-1,(j-1)*h+i)+A((j-2)*h+i-1,j*h+i)+A((j-2)*h+i-1,(j-2)*h+i+1)+A((j-2)*h+i-1,(j-1)*h+i+1)+A((j-2)*h+i-1,j*h+i+1);
  • C(i-1,j)=A((j-1)*h+i-1,(j-2)*h+i-1)+A((j-1)*h+i-1,j*h+i-1)+A((j-1)*h+i-1,(j-2)*h+i)+A((j-1)*h+i-1,(j-1)*h+i)+A((j-1)*h+i-1,j*h+i)+A((j-1)*h+i-1,(j-2)*h+i+1)+A((j-1)*h+i-1,(j-1)*h+i+1)+A((j-1)*h+i-1,j*h+i+1);
  • C(i-1,j+1)=A(j*h+i-1,(j-2)*h+i-1)+A(j*h+i-1,(j-1)*h+i-1)+A(j*h+i-1,j*h+i-1)+A(j*h+i-1,(j-2)*h+i)+A(j*h+i-1,(j-1)*h+i)+A(j*h+i-1,j*h+i)+A(j*h+i-1,(j-2)*h+i+1)+A(j*h+i-1,(j-1)*h+i+1)+A(j*h+i-1,j*h+i+1);
  • C(i,j-1)=A((j-2)*h+i,(j-2)*h+i-1)+A((j-2)*h+i,(j-1)*h+i-1)+A((j-2)*h+i,j*h+i-1)+A((j-2)*h+i,(j-2)*h+i)+A((j-2)*h+i,(j-1)*h+i)+A((j-2)*h+i,j*h+i)+A((j-2)*h+i,(j-2)*h+i+1)+A((j-2)*h+i,(j-1)*h+i+1)+A((j-2)*h+i,j*h+i+1);
  • C(i,j)=A((j-1)*h+i,(j-2)*h+i-1)+A((j-1)*h+i,(j-1)*h+i-1)+A((j-1)*h+i,j*h+i-1)+A((j-1)*h+i,(j-2)*h+i)+A((j-1)*h+i,(j-1)*h+i)+A((j-1)*h+i,j*h+i)+A((j-1)*h+i,(j-2)*h+i+1)+A((j-1)*h+i,(j-1)*h+i+1)+A((j-1)*h+i,j*h+i+1);
  • C(i,j+1)=A(j*h+i,(j-2)*h+i-1)+A(j*h+i,(j-1)*h+i-1)+A(j*h+i,j*h+i-1) +A(j*h+i,(j-2)*h+i)+A(j*h+i,(j-1)*h+i) +A(j*h+i,(j-2)*h+i+1)+A(j*h+i,(j-1)*h+i+1)+A(j*h+i,j*h+i+1);
  • C(i+1,j-1)=A((j-2)*h+i+1,(j-2)*h+i-1)+A((j-2)*h+i+1,(j-1)*h+i-1)+A((j-2)*h+i+1,j*h+i-1)+A((j-2)*h+i+1,(j-2)*h+i)+A((j-2)*h+i+1,(j-1)*h+i)+A((j-2)*h+i+1,j*h+i)+A((j-2)*h+i+1,(j-1)*h+i+1)+A((j-2)*h+i+1,j*h+i+1);
  • C(i+1,j)=A((j-1)*h+i+1,(j-2)*h+i-1)+A((j-1)*h+i+1,(j-1)*h+i-1)+A((j-1)*h+i+1,j*h+i-1)+A((j-1)*h+i+1,(j-2)*h+i)+A((j-1)*h+i+1,(j-1)*h+i)+A((j-1)*h+i+1,j*h+i) +A((j-1)*h+i+1,(j-2)*h+i+1)+A((j-1)*h+i+1,j*h+i+1);
  • C(i+1,j+1)=A(j*h+i+1,(j-2)*h+i-1)+A(j*h+i+1,(j-1)*h+i-1)+A(j*h+i+1,j*h+i-1)+A(j*h+i+1,(j-2)*h+i)+A(j*h+i+1,(j-1)*h+i)+A(j*h+i+1,j*h+i)+A(j*h+i+1,(j-2)*h+i+1)+A(j*h+i+1,(j-1)*h+i+1)+A(j*h+i+1,j*h+i+1);
  • %截取子矩阵
  • data1=C(i-1:i+1,j-1:j+1);
  • %找距离最大像元并赋值
  • maxdata=max(max(data1));
  • [rows,cols]=find(data1==maxdata);
  • ti=i-1:i+1;
  •         oi=ti(rows);
  •         tj=j-1:j+1;
  •         oj=tj(cols);
  •         D(i,j)=h*(oj-1)+oi;
  • %找距离最小像元并赋值
  • mindata=min(min(data1));
  • [rows1,cols1]=find(data1==mindata);
  • ti=i-1:i+1;
  •         oi=ti(rows1);
  •         tj=j-1:j+1;
  •         oj=tj(cols1);
  •         E(i,j)=h*(oj-1)+oi;
  •     end
  • end

网友:
这个程序好复杂啊

网友A:
    你的oj和oi都是1行9列,h是标量,导致 h*(oj-1)+oi 整个计算结果还是1行9列啊;可是D(i,j)仅仅是矩阵中的1个元素,你非要用多个元素给它赋值,那肯定报错啊。请重新回去反思自己设计的计算步骤到底想要实现什么功能,为什么会把大脚强往小鞋里面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oj和oi都是1行9列,h是标量,导致 h*(oj-1)+oi 整个计算结果还是1行9列啊;可是D(i,j)仅仅是矩阵中的1 ...

谢谢,我再改改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