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与温度的关系公式

楼主(2020-08-14):
众所周知,任何导体的电阻在温度改变时都是会发生变化,如金属的电阻总是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这是因为当温度升高时,金属中分子热运动加剧的结果。当导体电阻为1Ω时,温度变化1℃,其电阻变化的数值称为电阻温度系数。由于可见,温度对不同物质的电阻值均有不同的影晌。那么您知道电阻与温度的关系公式是怎样的吗?下面小编为您介绍:

  1、电阻温度换算公式: R2=R1*(T+t2)/(T+t1) R2 = 0.26 x (235 +(-40))/(235 + 20)=0.1988Ω ;计算值 80 。

  t1-----绕组温度

  T------电阻温度常数(铜线取235,铝线取225)

  t2-----换算温度(75 °C或15 °C)

  R1----测量电阻值

  R2----换算电阻值。

  2、在温度变化范围不大时,纯金属的电阻率随温度线性地增大,即ρ=ρ0(1+αt),式中ρ、ρ0分别是t℃和0℃的电阻率 ,α称为电阻的温度系数。多数金属的α≈0.4%。 由于α比金属的线膨胀显著得多( 温度升高 1℃ , 金属长度只膨胀约0.001%) ,在考虑金属电阻随温度变化时 , 其长度 l和截面积S的变化可略,故R = R0 (1+αt),式中和分别是金属导体在t℃和0℃的电阻。

  3、电阻温度系数表示电阻当温度改变1度时,电阻值的相对变化,单位为ppm/℃。有负温度系数、正温度系数及在某一特定温度下电阻只会发生突变的临界温度系数。当温度每升高1℃时,导体电阻的增加值与原来电阻的比值,叫做电阻温度系数,它的单位是1代,其计算公式为 α=(R2-R1)/R1(t2--t1) ;式中R1--温度为t1时的电阻值,Ω; R2--温度为t2时的电阻值。

网友:
电阻温度系数表示电阻当温度改变1度时,电阻值的相对变化,单位为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