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电阻表原理_绝缘电阻表的作用

楼主(2020-08-14):
绝缘电阻表原理

  绝缘电阻表,又称兆欧表、摇表、梅格表,绝缘电阻表主要是由三部分组成;第一是直流高压发生器,用以产生直流高压;第二是测量回路;第三是显示。

  用来测量最大电阻值、绝缘电阻、吸收比以及极化指数的专用仪表,它的标度单位是兆欧,它本身带有高压电源。电器产品的绝缘性能是评价其绝缘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它通过绝缘电阻反映出来。

  测定产品的绝缘电阻,是指带电部分与外露非带电金 属部分(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按不同的产品,施加一直流高压,如100V、250V、500V、1000V等,规定一个最低的绝缘电阻值。有的标准规定 每kV电压,绝缘电阻不小于1MΩ等。在家用电器产品标准中,通常只规定热态绝缘电阻,而不规定常态条件下的绝缘电阻值,常态条件下的绝缘电阻值由企 业标准中自行制定。如果常态绝缘电阻值低,说明绝缘结构中可能存在某种隐患或受损。如电机绕组对外壳的绝缘电阻低,可能是在嵌线时绕组的均线槽绝缘受到损 伤所致。在使用电器时,由于突然上电或切断电源或其它缘故,电路产生过电压,在绝缘受损处产生击穿,造成对人身的安全或威胁。

  绝缘电阻表结构及组成  (1)直流高压发生器

  测量绝缘电阻必须在测量端施加一高压,此高压值在绝缘电阻表国标中规定为50V、100V、250V、500V、1000V、2500V、5000V…

  直流高压的产生一般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手摇发电机式。 我国生产的兆欧表约80%是采用这种方法(摇表名称来源)。第二种是通过市电变压器升压,整流得到直流高压。一般市电式兆欧表采用的方法。第三种是利 用晶体管振荡式或专用脉宽调制电路来产生直流高压,一般电池式和市电式的绝缘电阻表采用的方法。

  (2)测量回路

  在前面讲的摇表(兆欧表)中测量回路和显示部分的合二 为一的。它是有一个流比计表头来完成的,这个表头中有两个夹角为60°(左右)的线圈组成,其中一个线圈是并在电压两端的,另一线圈是串在测量回路中的。 表头指针的偏转角度决定于两个线圈中的电流比,不同的偏转角度代表不同的阻值,测量阻值越小串在测量回路中的线圈电流就越大,那么指针偏转的角度越大。另 一个方法是用线性电流表作为测量和显示。前面用到的流比计表头中由于线圈中的磁场是非均匀的,当指针在无穷大处,电流线圈正好在磁通密度最强的地方,所以尽管 被测电阻很大,流过电流线圈电流很少,此时线圈的偏转角度会较大。当被测电阻较小或为0时,流过电流线圈的电流较大,线圈已偏转到磁通密度较小的地方,由 此引起的偏转角度也不会很大。这样就达到了非线性的矫正。一般兆欧表表头的阻值显示需要跨几个数量级。但当用线性电流表头直接串入测量回路中就不行了,在 高阻值时的刻度全部挤在一起,无法分辨,为了也要达到非线性矫正就必须在测量回路中加入非线性元件。从而达到在小电阻值时产生分流作用。在高电阻时不产生 分流,从而使阻值显示达到几个数量级。随着电子技术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显表逐步取代指针式仪表。

  绝缘电阻数字化测量技术也得到了发展,其中压比计电路就是其中一个较好测量电路,压比计电路是由电压桥路和测量桥路组成。这两个桥路输出的信号分别通过A/D转换再通过单片机处理直接转换成数字值显示。

  绝缘电阻表的作用

  绝缘电阻表是一种测量高电阻的仪表,主要用来测量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及吸收比的,是估计和分析被测物体绝缘性能最简便、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绝缘电阻表主要目的检测设备的绝缘大小。可测出设备的绝缘好坏、是否受潮等问题。防止设备送电时造成因绝缘问题导致的短路事故。

网友:
测量绝缘电阻必须在测量端施加一高压,此高压值在绝缘电阻表国标中规定为50V、100V、250V、500V、1000V、2500V、50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