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4115发热问题

楼主(2020-08-14):
请教一下,我们画了一个PT4115的控制电路,驱动N路大功率贴片LED。
测试发现PT4115发热严重,目前电流仅仅700mA.
请问Layout那边有问题,

网友:
等大神回复,帮顶

网友:
    测一下效率看看

网友:
    C3、C4等几个电容为什么那样接?

网友:
    最大輸出電流Maximum Output Current)不代表你能在這條件下長期使用!

网友:
    加个散热片吧,

网友:
    先说一下灯串的Vf吧,这样可以知道输出功率,那就可以大致反推4115上的消耗功率,判断发热情况是否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