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DFM和DFX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楼主(2020-08-14):
    弱弱的问一下DFM和DFX是不是同一个东西?感谢!: r+ b6 c- C8 \. g$ Q

网友:
    DFM: 面向制造的设计 Design for manufacturability 其意义在于,使设计便于生产,改进产品的制造工艺。DFX : 最优化设计 。其可以确保产品的生产和检测质量,保证高度的可制造性和可测试性。 因而DFX可以说是电子组装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缺乏有竞争力的DFX 方法可能导致 设计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