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335x-EVM开发板硬件说明(3)

楼主(2020-08-15):
    CAN总线接口开发板搭载有一个CAN总线接口CAN。CON9为对应接线端子,接口定义如下图:

    图 30

图 31

    RTC芯片内部自带RTC时钟控制器,通过可充电ML2032型RTC座引出接口,电压值为3V,其接口为CON3。其硬件位置及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 32

    图 33

 USB DRD/USB HUB接口CON10为Micro USB 2.0接口,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移动设备间的连接,进行数据交换,传输速度高达480Mbps。
    CON1和CON11是双层的USB HOST 2.0接口,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移动设备间的连接,进行数据交换,传输速度高达480Mbps。可以接USB摄像头、USB键盘、USB鼠标、U盘等常见的USB外设。其硬件位置及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 34

图 35

    图 36

    图 37

    RGMII千兆以太网接口开发板配置了两个RGMII千兆以太网口CON18和CON19,采用了KSZ9031RNXIA网络芯片,自适应10/100/1000M网络,RJ45连接头内部已经包含了耦合线圈,因此不必另接网络变压器,使用普通的直连网线即可连接开发板至路由器或者交换机。其硬件位置及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 38

图 39

    拓展IO口J3引出了GPMC/GPIO拓展信号,J4引出了McASP/I2C/GPIO扩展信号,其硬件位置及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 40

图 41

图 42

    图 43

    ADC接口对应J2接口,采用双排针(2*5pin)连接方式,其硬件位置及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 44

    图 45

网友:
    CON1和CON11是双层的USB HOST 2.0接口,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移动设备间的连接,进行数据交换,传输速度高达480M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