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18 Title 显示疑惑

楼主(2020-08-15):
使用altium 18.1.9 在右下角title 和 Revision都显示的是"*"符号,怎样才能正常显示呢?

网友A:
    自己编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编辑下

自己按照网上的方法都试过,只有nenmber这一栏可以加上文字,其他都不行,加什么都是✳!

终于搞出来,在编辑模板文件时,软件自带的字符串"=Title,=Revision,DrawnBy等等都不行,需要稍微改动一下才行,比如增加个空格,取消几个字母然后在project options里面添加相对应的字符串就显示正常了.原因不明!

网友:
    顺便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