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层与底层20H的疑问

楼主(2020-08-16):
    在参考书上看到说,电源层要比地层内缩20H, 这个H是电源层与底层之间的距离。我看厂家的CORE板的厚度是1.065mm, 那20H,就是2厘米。感觉2厘米还是很大啊,是不是我得理解不对?

网友:
    我也是这样觉得

网友:
    你core厚度的单位是不是看错了?一般都是几个mil的

网友:
    可能是雙面層板

网友:
    这个药跟主要参考平面去比较吧,很多时候做不到,就电源平面相对地平面内缩就可以啦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这个其他走线层是不是不需要内缩, 与地一样大小。

网友:
    绝大多数板子,电源内缩了就行,比如1mm。都是相对的,拉通就行,没有绝对那么严格。

网友:
    不是core的厚度,是相邻电源层和地层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