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化硅MOSFET建模

楼主(2020-08-16):
我在用model editor建立mosfet模型,为什么里面有一部分参数是datasheet里面找不到的呢?温控电压源和电流源如何建模  Y6 g: {+ r" j: C" v

网友:
比如在数字电路中,通常使用简单的开关模型或电阻-电容(RC)模型。而在模拟电路中,需要适用于不同偏置条件,不同频率的模型,对于亚微米器件,还要考虑沟道长度调制、速度饱和等短沟道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