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52使用前的配置

楼主(2020-08-17):
    前提配置如下:
    1、下载STM32CubeProgrammer,打开该软件,点击右侧connect,连接开发板。
    2、点击左侧OB按钮,点击User Configuration选项,将 TZEN 选项打钩,再点击apply按钮。
    3、在Secure Area 1进行如下配置:
    4、在Secure Area 2进行如下配置:
    5、最后点击apply,将配置保存进开发板里。
    cubemx初始化
    1、点击yes,使能trustzone功能。
    2、配置系统时钟,这里使用HSI+PLL模式。
    3、开发板led灯引脚为PC7,这里选择把PC7配置成GPIO输出模式,这里切记要把PC7的Pin context assignement配置成cortexm33 secure或者non secure模式,若配置成free,则不能成功初始化。
    4、cubemx配置好后,生成工程。
    keil程序配置
    1、keil工程介绍:
    cubemx生成的文件里包括两个工程:一个为secure工程,另一个为non-secure工程。两个工程必须先后编译,先编译secure工程,再编译non-secure。下载程序时,先下载non-secure的工程,后下载secure工程。
    2、secure工程配置
    (一)、程序下载地址配置,本次使用采用官方推荐的空间配置,即256krom和96kram给trustzone。在rom地址配置为0xC000000,256k的大小为0x40000;ram地址配置为0x30000000,96k的大小为0x18000。
    (二)、下载算法配置,这里选择secure_flash。
    (三)、GPIO初始化程序。这里可以发现,cubemx在secure工程的main文件里生成了PC7的初始化代码,验证了之前cubemx里的Pin context assignement配置。
    3、non-secure工程配置
    (一)、程序下载地址配置,本次使用采用官方推荐的空间配置,即256krom和160kram给non-trustzone。在rom地址配置为0x8040000,256k的大小为0x40000;ram地址配置为0x20018000,160k的大小为0x28000。
    (二)、下载算法配置,这里选择Nsecure_flash。
    程序编译和下载
    1、程序编译:
    包含trustzone的工程里需要先编译trustzone工程,之后再编译non-trustzone工程。因为在trustzone机制里,non-trust可以使用trust允许的api函数,为保证trust开放的函数能在non-trustzone工程里被准确编译,所以必须先编译trustzone工程。
    2、程序下载
    这里建议先下载non-trustzone工程,再下载trustzone工程。

网友:
    mark一下,以后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