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失真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0-08-17):
用OPA2227运放搭建了一个正弦波放大电路双电源±12V供电,放大倍数为2,仿真正确,实际电路中正弦波却严重失真。,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R1端弄个电阻接地
    另外输入信号幅值多大?

网友:
    你实际电路的信号源输入和仿真的信号源输入是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