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表达式

楼主(2020-08-17):
自定义的函数:
function f=largejfun(x)
f=(x-1./1:100).^2;
end

调用函数的时候:
clc
x0=10*ones(1,100);
options=optimset('display','iter','TolFun',1e-8);
[x,fval,exitflag,output]=fminunc(@largejfun,x0,options)

运行结果出错,出错结果显示如下:
错误使用 fminunc (line 348)
Supplied objective function must return a scalar value.

出错 fminu1 (line 4)
[x,fval,exitflag,output]=fminunc(@largejfun,x0,options)

我将自定义函数改为如下:
function f=largejfun(x)
f=0;
for i=1:100
    f=f+(x(i)-1/i)^2;
end

最后运行结果没有任何问题。
那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A:
很明显啊,f=(x-1./1:100).^2这种写法,甭管你的x是标量还是向量,1./1:100肯定是向量,做差之后还是向量(或矩阵),再求平方,仍然不会是标量啊。
想转换成标量就用sum或者norm之类的函数,通过求和、求模来转化成标量。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啊,f=(x-1./1:100).^2这种写法,甭管你的x是标量还是向量,1./1:100肯定是向量,做差之后还是向量( ...

谢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