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元件

楼主(2020-08-17):
在 AD软件中,原理图中元件怎么翻转为任意角度?请教大神4 V, T9 H- \% _

网友:
直接双击,属性里有角度,修改成想旋转的角度

网友:
原理图应该不行,也没必要啊。

网友:
    原理图中只能以90度变化旋转,PCB中可以任意角度旋转(双击设置就行了)

网友:
    空格就可以,不过不是任意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