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波发生电路

楼主(2020-08-17):
 现在要用运放组成三角波发生电路,应该怎么选择运放?那种运放合适?

网友A:
那得看你需要的信号频率、失真度要求、输出幅值、电源电压、单电源还是双电源等,没有具体要求,问题无意义。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得看你需要的信号频率、失真度要求、输出幅值、电源电压、单电源还是双电源等,没有具体要求,问题无意义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