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产品属于"射频“ 还是 ”射频前端“

楼主(2020-08-17):
    感觉很多文章都不太注重产品是属于”射频“范围还是”射频前端“范围。所以查询起来也很纠结。

请问,如何辨别一款产品是属于”射频“范围还是”射频前端“范围?
比如,wifi模块,NFC模块,NFIC模块,无线电源模块,LTE模块,gps(或类似定位)模块,等等,哪些是射频前端? 哪些是射频?

网友A:
    前端的意思是包括信号收发,滤波,开关通路切换,放大等一系列都算是前端。反之,信号接收进来处理合适后,进行调制,解调,模数 数模转换AD/DA,这些都可以看成广义的中端,一般都是Trancevier集成了。那这样baseband芯片就可以认作后端,一般都是DSP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端的意思是包括信号收发,滤波,开关通路切换,放大等一系列都算是前端。反之,信号接收进来处理合适后, ...

    谢谢。
我也查询了”射频前端“的解释,还是不能却分这些产品属于那一类。
    或者,这些产品可能因为设计的不同,可能属于”射频前端“, 也可能不属于射频前端?

楼主:
    或者,如何辨别模块产品是 ”射频模块“ 还是 ”射频前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