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都是怎么做的?

楼主(2020-08-17):
在dxdesigner中两个不通的电源或者地标号不能连接在同一条网络吗?比如agnd和dgnd不能直连,我是添加了一个0欧的电阻,请问有其他方法吗?请教大神们都是怎么做的,非常感谢!

网友:
原理图中可用二个跳点。

网友:
    不同的网络不能直接连接到同一个网络

网友:
    pcb里面直接强连就好了。

网友:
    PCB里面可以设置,原理图不清楚

网友:
    PCB里面在绘图层画一个面连接起来,出光绘的时候把这一层一起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