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波峰后板子用洗板水洗后发白怎么办?

楼主(2020-08-17):
请教大神,过波峰后板子用洗板水洗后发白怎么办?感谢!

网友:
把助焊剂流量控制在20ml/min以下。

网友:
波峰焊载具要定时清洗。

网友:
使用两个装洗板水的槽进行清洗,第一个粗洗,第二个精洗。洗板水多换一点,更换时,第二个槽的洗板水可使用在第一个粗洗的槽,第二个槽加新的洗板水。洗完后在表面多刷一层三防漆,你的板油光发亮。

网友:
没有清洗干净。有残留。贵公司有没有考虑上水洗工艺。我们公司水性清洗液国产原厂,自主研发生产。可以完美替代 日本荒川,德国洁创 美国KYZEN 进口清洗液  东莞励精化工张先生 微信电话13638371811  欢迎咨询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