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中资料的读入一

楼主(2020-08-17):
CAM350中资料的读入一

    在CAM350中,读入Gerber文件的方法有两种:
    分别为:自动导入和手动导入。
    我们多数用自动导入(因为在CAM350中普遍的D码其都能自动识别)。而手工导入时操作比较麻烦,主要是在软件不能自动识别其D码时使用。
    自动导入(AutoImport):
1.操作前必须把所以的Gerber文件存放在同一个目录中,同时不能有其他文件在这一文件夹中。
首先:自动读入一个Gerber文件,操作:File -> Import -> AutoImport
2.选择文件所在目录,接着选择单位:English(英制)、Metric(公制),一般为英制。
然后按下Next进行Gerber文件的读入(注:若你的D码非RS-274-X格式时,请不要选择Finsh)。
3.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将会列出文件的D码和光栅格式。此时进行正确的设置,按下Finsh完成。
    单位一定要选择English(英制)。对于*.art文件,可以选择“Apply to All"将设置延伸到其他Gerber文件。对于Aperture文件的类型,如果是Rs-274-D要选择“Aperture”,如果是RS-274-X,则选择“RS-274-X no Aperture”.
4.按下Finish完成后,若出现“Tool Numbers with No;1,2,3,……,则表示钻孔的D码数据并没有正确输入。这时你可直接按”确定“结束,这并不会有什么影响。
5.如果读入的最后结果有不合理的断、短路或外型尺寸不正确,则表示你读入的Aperture Format数位或格式有错。这时你就要调整读入时所选的单位格式,直到读到为止(多数pads格式都是英制2:3或公制2:4)。
在Aperture Format列表中为可自动识别的D码格式,Gerber Format为设置当前的底片文件的数据格式类型。
6.正确设置好格式后,就可以正确读入Gerber文件了。能否正确读入Gerber文件,关键为对Aperture Format的设置。
    注:有时钻孔文件不能自动导入,这时点击File菜单中Import -> Drill Data的,接着选择文件所在的路径、单位和格式即可。

网友:
    CAM350中资料的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