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中资料的读入二

楼主(2020-08-18):
CAM350中资料的读入二

    手动输入:
a) 标准的gerber file 格式可分为RS-274 与RS-274X 两种,其不同在于:
RS-274 格式的gerber file 与aperture 是分开的不同文件。
RS-274X 格式的aperture 是整合在gerber file 中的,因此不需要aperture 文件(即,内含D 码)。
File -> Import -> Gerber Data
单击layer 1,输入GERBER 文件,按下Data Format进行设置。
选择文件格式、绝对坐标还是相对坐标、前导零还是后导零。
“绝对坐标” 和“相对坐标”
绝对坐标:即其坐标以0 坐标为原点,是一个绝对的值。是一个正值。
相对坐标:看其正负,相对坐标总是有正负的,当前坐标总是依照前一坐标递增或递减。
前导零、后导零和不导零:
例:025690 前导零后变为:25690 (Leading)
    025690 后导零后变为:02569 (Trailing)
    025690 不导零后变为:025690 (None)
Gerber file 的格式:
通常,英制是2:4 格式
      公制是3:3 格式
单位:
数据格式:整数位+小数位,
常用:2:3(英制,整数2 位,小数3 位)
      2:4(英制,整数2 位,小数4 位)
      3:3(英制,整数3 位,小数3 位)
    RS-274-D格式的Gerber还要设置Aperture文件,点击OK后就变成可以设置Aperture文件的对话框,点击“Aperture File"按钮则弹出一个“Aperture"对话框:和自动导入一样,选择Others然后根据不同的EDA软件选择Aperture的格式,然后由“Aperture File"找到该文件的目录,OK以后即可导入各层数据。
    为了读对RS-274 格式的gerber file,你需要有如下概念:
    RS-274 格式的gerber file 必须同其对应的aperture 文件配合才能正确输入。
    CAM350 的AutoImport 功能读RS-274 格式的gerber file 是能自动辨认aperture 的格式的(不同的CAD 软体产生的aperture 的格式也是不同的),而CAM350 的这一功能又是靠其安装目录中.arl 为模板来实现的。
    当我们用CAM350 不能正确读入RS-274 格式的gerber file 时,通常是因为不能正确辨认aperture 而造成的,这就需要编写自己的.arl 文件来协助CAM350 正确读入gerber file。
    注:能否正确读入GERBER 文件,关键为对Aperture Format 的设置。

楼主:
给自己点个赞、

网友:
    学习学习,不管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