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解决一下

楼主(2020-08-17):
如图,布线的时候突然这样了

网友A:
确定没有其它问题的话,终极方法是关掉设计规则,但这样做有风险;
板中有可能有其它你不容易看到的东东,如其它电气层的线,结构导进来的。试一下仅将有用层显示,其它层关掉,然后复制到一个新建的PCB档中看看。

网友B:
    你要不把所有层打开看看那里是不是有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没有其它问题的话,终极方法是关掉设计规则,但这样做有风险;
板中有可能有其它你不容易看到的东东,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不把所有层打开看看那里是不是有东西

谢谢,我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