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镀铜一直镀不上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8-17):
    PCB镀铜一直镀不上铜是怎么回事?

网友:
    PCB印制板上的小孔bai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du,通过它不仅可以实现印制板各层之zhi间的电气互连,还可以实现高密度布dao线。传统的印制板孔金属化工艺存在以下问题:
  (1)镀速比较慢,生产效率低,镀液不稳定,维护严格;
      (2)使用甲醛为还原剂,是潜在的致癌物质且操作条件差;
  (3)使用的EDTA等螯合剂给废水处理带来困难;
  (4)化学镀铜和电镀铜镀层的致密性和延展性不同,热膨胀系数不同,在特定条件下受到热冲击时容易分层、起泡,对孔的可靠性造成威胁。

网友:
    这种板边bai缘镀铜就是采用和表面线路一样的镀铜方法采du用(沉铜-镀铜)流程。zhi
    具体设计时由于没有标dao准设计方法,通常工程师都是绘图+说明的方式来指示板厂进行板边包金属!
如果你要全部板边都镀铜(会有局部几个位置由于加工因素不能镀铜),那就不用绘图,直接通知板厂板边包金属即可!
    如果是部分特殊区域镀铜,那建议你在PCB设计文件单独建立一层(通常名称edge plating)来指出哪些区域包金属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