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F4113的射频输入端口的阻抗匹配有没有要求?

楼主(2020-08-17):
最近在调试ADF4113过程中,在MUX中可以看到REF对应在R count中的输出,但是看不到RF在N count中的输出。
并且N count输出是一些恒定脉冲,周期好像我测试的是400kHz,不过这个和count的参数有关。
现在怀疑是不是射频功率阻抗匹配没做好,RF合不到ADF4113芯片中去。不知道ADF4113对射频输入端的阻抗匹配有没有要求?

看ADF4113的datasheet中给出了一个S11参数的表格,但是好像datasheet后面的一些实例原理图上对这一端口的匹配也只是加了一个51欧的电阻,
包括AD 给的演化板上的原理图和PCB图也只是加了一个电阻和AC耦合用的电容。

不知道这个芯片的设计对pcb的要求高吗?需不需要做阻抗控制,我设计的频率大约在1Ghz?

网友:
使用51ohm电阻做宽带匹配即可。
于锁相环芯片MUXOUT管脚可以帮助检测芯片状态,其中比较常用的是DLD(Digital Lock Detect),R Counter Output,N Counter Output。DLD当锁定时应为高电平。R Counter Output和N Counter Output用示波器测量应为方波脉冲,脉冲频率应为鉴相频率。如果设置为N分频器输出,但是MUXOUT引脚没有输出波形,建议检查VCO是否正常起振。

网友:
对于ADF4113来说,射频输入端口输入功率范围为-15dBm~0dBm(3V);-10dBm~0dBm(5V)。因此如果您说如果信号发生器要输出+8dBm才能有反应,应该是损耗比较大。这损耗有可能是线材的差损,也有可能是板上匹配不好。如果方便可使用矢网测量一下线材和板上路径的损耗。
对于线宽的问题,和板材以及层数相关,通常建议按照50ohm匹配走线。如果不是匹配设计,但是线宽比较宽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如果过细的话可能会影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