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0-08-17):
系统是由锂电池(3.0V-4.2V)供电的,中间经过3.0V的LDO稳压给CC2541及其他模块,现在整个系统有50多uA的电流。 P0.0做ADC电量检测 分压电阻消耗电流大。
排查发现是由于ADC分压电阻消耗了50uA的电流,参考电压为内部1.25V,22K 56K分压电阻消耗了50uA的电流。
几点疑问:
1. 分压电阻能否调整为2.2M 5.6M,这样消耗电流小,但是ADC内阻会有影响?ADC内阻等效成内部电阻下地吗?
2. 锂电池电压是否可以接到AVDD5这个引脚?
3. 如果以上都行不通,还有别的办法?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用220K,560K精密电阻试试。

电池电压大于3.6伏,不能直接接到AVDD5引脚的。

可以串个1n4148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