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大家是怎样确定PCB设计里面的走线粗细的???

楼主(2020-08-17):
想知道大家是怎样确定PCB设计里面的走线粗细的???

网友:
电流大就粗点

网友:
走线功率线一般按照电源线去处理即可,信号线一般是按照阻抗线来走线

网友:
如果是信号线就看你的阻抗控制,如果是电源线就可以就计算一下,可以按1A电流20-40mil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