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83867IRPAPR千兆网不通请教

楼主(2020-08-17):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用DP83867IR芯片设计的板子,RGMII GMII的百兆能通,千兆不通,自循环也不通,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您好,您看下是否是寄存器0X0009的配置问题。 首先1000Base-T我们使能自动协商。 datasheet中有描述:

All 1000BASE-T PHYs are required to support Auto-Negotiation.

其次就是master 和slave的选择,在自动协商的第二个要素Auto-Negotiation of Master or Slave Resolution中,其中8.4.3.2部分的介绍是这样的:

If 1000BASE-T mode is selected during the priority resolution, the second goal of Auto-Negotiation is to resolve Master or Slave configuration. The Master mode priority is given to the device that supports multiport nodes, such as switches and repeaters. Single node devices such as DTE or NIC card takes lower Master mode priority.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神帮助,都寄存器发现是半双工,修改后好了

网友(2022-06-09):
工作时钟是否改为12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