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式排气温度传感器的识别与裣测

楼主(2020-08-17):
(1)排气温度传感器的识别

  排气温度传感器安装在汽车排气装置三元催化转化器上,用以检测转化器内排放气体的温度。排气温度传 感器的外形及结构如图1所示。这种传感器的测温部分安装有热敏电阻,当温度升高时,热敏电阻的阻值下 降;反之,电阻值上升。

  这种传感器用于排气装置上三元催化转化器内温度异常高时的报警系统,以防止因过热而使催化剂性能减 退,对车辆造成损坏。正常情况下,该系统不工作,而发生失火等故障,或工作条件极为苛刻时,该系统起 动,并以排气温度报警灯点亮的方式,向驾驶员发出警告。图2为排气温度报警系统的结构。

  图3为排气温度报警系统电路。该电路原理是,当发动机起动时,点火开关置入ST挡位时,排气报警灯应点 亮,这时可以检查排气温度报警灯的灯丝是否良好;而当排气温度超过900℃时,排气温度传感器的电阻值 会降到0.43kΩ以下,排气温度报警灯点亮;当车厢底板温度超过125℃时,底板温度传感器的电阻(正温度 系数PTC热敏电阻)超过2k0,这时排气温度报警灯点亮,同时蜂鸣器也响;当排气温度在900℃以下,底板 温度低于125℃时,排气温度传感器的电阻值大于0.43kΩ,底板温度传感器的电阻低于2kΩ,这时排气温度 报警灯灭,蜂鸣器也不作响。图4为排气温度传感器和底板温度传感器的电阻特性曲线。

  (2)排气温度传感器和底板温度传感器的检测

  当排气温度传感器发生断、短路故障,三元催化转化器出现异常高温时,将不能起动报警电路进行报警,会导致催化转化器因高温而损坏,汽车的尾气排放物会严重超标。因催化转化器损坏,排气管部分发生堵塞,因排气不畅使发动机工作不稳。

  ①就车检查时,应先使催化转化器处于暖机状态,约400℃,然后用万用表测量排气温度传感器的电阻。

  对于单件检查时,按图6所示,把排气温度传感器顶端感温部分加热到暗红色时,测量传感器电阻,标准值应为0.4~20kΩ。

  ②底板温度传感器的检查。拆下底板温度传感器,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连接器接头端子间电阻,当底板温度在0~80'C范围时,其电阻值应在30~250Ω。如果电阻值不符,则应更换底板温度传感器。

网友:
当排气温度传感器发生断、短路故障,三元催化转化器出现异常高温时,将不能起动报警电路进行报警,会导致催化转化器因高温而损坏,汽车的尾气排放物会严重超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