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是什么_射频芯片的用途是什么

楼主(2020-08-17):
什么是射频芯片

  射频芯片指的就是将无线电信号通信转换成一定的无线电信号波形, 并通过天线谐振发送出去的一个电子元器件。射频芯片架构包括接收通道和发射通道两大部分。对于现有的GSM和TD-SCDMA模式而言,终端增加支持一个频段,则其射频芯片相应地增加一条接收通道,但是否需要新增一条发射通道则视新增频段与原有频段间隔关系而定。对于具有接收分集的移动通信系统而言,其射频接收通道的数量是射频发射通道数量的两倍。这意味着终端支持的LTE频段数量越多,则其射频芯片接收通道数量将会显著增加。例如,若新增 M个GSM或TD-SCDMA模式的频段,则射频芯片接收通道数量会增加M条;若新增M个TD-LTE或FDD LTE模式的频段,则射频芯片接收通道数量会增加2M条。LTE频谱相对于2G/3G较为零散,为通过FDD LTE实现国际漫游,终端需支持较多的频段,这将导致射频芯片面临成本和体积增加的挑战。

  为减小芯片面积、降低芯片成本,可以在射频芯片的一个接收通道支持相邻的多个频段和多种模式。当终端需要支持这一个接收通道包含的多个频段时,需要在射频前端增加开关器件来适配多个频段对应的接收SAW滤波器或双工器,这将导致射频前端的体积和成本提升,同时开关的引入还会降低接收通道的射频性能。因此,如何平衡射频芯片和射频前端在体积、成本上的矛盾,将关系到整个终端的体积和成本。

  此外,单射频芯片支持TD-LTE和FDD LTE不存在技术门槛,众多厂家已有相应产品问世。与基带芯片略有不同的是,在多模射频芯片增加对TD-SCDMA的支持难度相对较低。

  射频芯片的用途是什么

  射频前端芯片主要作用是实现号发射接收。要无线连接,就必须要有射频前端芯片。它包括射频开关、射频低噪声放大器、射频功率放大器、双工器、射频滤波器等多种芯片模组。

  射频芯片和基带芯片的关系

  先讲一下历史,射频(Radio Frenquency)和基带(Base Band)皆来自英文直译。其中射频最早的应用就是Radio——无线广播(FM/AM),迄今为止这仍是射频技术乃至无线电领域最经典的应用。

  基带则是band中心点在0Hz的信号,所以基带就是最基础的信号。有人也把基带叫做“未调制信号”,曾经这个概念是对的,例如AM为调制信号(无需调制,接收后即可通过发声元器件读取内容)。

  但对于现代通信领域而言,基带信号通常都是指经过数字调制的,频谱中心点在0Hz的信号。而且没有明确的概念表明基带必须是模拟或者数字的,这完全看具体的实现机制。

  言归正传,基带芯片可以认为是包括调制解调器,但不止于调制解调器,还包括信道编解码、信源编解码,以及一些信令处理。而射频芯片,则可看做是最简单的基带调制信号的上变频和下变频。

  所谓调制,就是把需要传输的信号,通过一定的规则调制到载波上面让后通过无线收发器RF Transceiver)发送出去的工程,解调就是相反的过程。

网友A:
为减小芯片面积、降低芯片成本,可以在射频芯片的一个接收通道支持相邻的多个频段和多种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减小芯片面积、降低芯片成本,可以在射频芯片的一个接收通道支持相邻的多个频段和多种模式

我们公司就是这样,采用的TWR2965芯片,有四条Data,低频,中频,高频,GSM

网友(2020-10-07):
    频谱中心点在0Hz的信号是基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