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式EGR监测温度传感器的识别与检测

楼主(2020-08-17):
(1)EGR监测温度传感器的识别

  EGR监测温度传感器安装在EGR阀的下游,如图1所示。在EGR系统中排气歧管排放气体中的部分气体再循环 到进气歧管中,这一部分就由EGR阀控制。要保证EGR阀门系统工作正常,必须由EGR监测温度传感器时刻监 视它的工作。在排放法规中,已强制要求安装EGR监测温度传感器,以监视EGR阀的工作状况,减少汽车尾气 中NO,的含量。

  EGR监测温度传感器用热敏电阻制成,它的结构如图2所示。EGR监测温度传感器的作用就是检测EGR阀下游 的再循环气体的温度变化情况,以此来监视EGR阀的工作状况。在一般工况下,EGR阀附近废气温度为100~ 200℃;高温、重负荷时为300~400℃;不工作时为50℃左右。

   (2)EGR监测温度传感器的检测

  当EGR系统发生故障导致没有废气再循环时,其原因可能是EGR监测温度传感器连接电路断路或短路;EGR控 制系统发生故障,引起系统停止工作;EGR管路中的沉积物堵塞了通路。这时应检查EGR监测温度传感器的电 阻与温度的关系。

  在检查时,应拆下EGR监测温度传感器,用专用设备加热,其电阻值应随温度的升高而下降,应符合表规定值,如果与规定值相差很大,则应更换EGR监测温度传感器。

网友:
EGR监测温度传感器的作用就是检测EGR阀下游 的再循环气体的温度变化情况,以此来监视EGR阀的工作状况。